ltng68-s,不上电,IO 83627EHG

楼主(2011-09-01):
如题,巴掌大绿色小板,原来的故障是启动到硬盘掉电,裸板测试,表现为时亮时不亮,有时能正常运作,有时连码都不跑,不跑码时测CPU供电1.1V,用的是4000+CPU,正常应该1.4-1.5V左右,跑码并正常运作时测CPU主供电1.38V,怀疑CPU供电IC不良,IC为6566,天晚了,黑灯瞎火的不好弄这个,决定先放一边,
今天闲着没事儿,拿出来点了一下,嗯?竟然不上电了,测待机条件,都正常,再点,跑码点亮了,关掉再点,又不上电了,测IO83627EHG68脚有跳变,67脚无跳变,61脚VSB输入为3.58V,70脚RSMRST1.8V,怀疑IO坏,找料板,无获,只有83627EHG-A,进论坛看贴,有说能换的,有说不能换的,飞翔说不能换,想来是不能换的吧,可又有人言之凿凿说代换成功,并且不见返修,于是决定试试看,
失败告终,想请教各位,以上条件,是不是可以判定IO一定坏,如果可以,买IO去者,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18 11:12):
经验证,EHG可以与EHG-A互换,又再换了一个就顺利跑码点亮了,

网友:
哪位知道的,谢谢

网友:
我现在有个板子和你一样 点不亮  加电不跑码  CPU供电1.10V  怀疑电源IC坏   于是拿另一块加电掉电的主板 拆掉同样的IC  6566 两个者互换后  加电掉电的主板竟然好了 点亮了   这个依然是供电1.1V  晕死 也在怀疑IO呢  手头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