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昭阳e42a 不开机

楼主(2011-09-01):
接修联想昭阳e42a 不开机,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查Pu6工作条件,发现有
第20脚有19V输入,18脚无VL5V输出。没有VL线性输出电压,待机电路肯定不工作。查6脚没有开启电压。
测Pr93的1脚有18V电压,2脚没有电压。用放大镜观察,PR93的2脚焊接不良,开焊。从新焊接,一切OK。

网友:
是啊。。。要慢慢。。查的。 。。。但你很顺利。。

网友:
楼主蛮有维修经验的嘛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那个开启电压是不是太高了,我记得是3V左右的电压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请细说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公共点飞去做开启电压都没有问题

你说开启电压高  我说你给个10几V的电压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修的也太顺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