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奇怪现象,很纠结

楼主(2011-09-01):
碰见好几次dell  d630 ,1420显卡通病的机器,都是灰屏或者是花屏,有的加焊一下显卡就oK了, 但是有的加焊完显卡后变成加电后到0.7左右,就掉电。碰见好几次,现在一碰见这两款机器,心里都没有底了。曾经将显卡拆下来从新值球,故障现像还是一样的。将显卡拆掉不焊上加电也是掉电。那个朋友碰见过并且解决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D630 是集显. 也是。66左右掉电,还是死尸

网友:
我朋到过这个问题,客户没修过的显卡机器,我加焊,植株都是这个电压然后掉电,最后花了600多换了板。

网友:
有没有看到芯片表面起PAO?

网友:
看主板指示灯是否开为三个都亮之后就掉电.如果是这样一般说明没跑代码,那你就查主板个个供电然后就是PG 两个PWROK  然后是复位吧. 我在DV2000板子上遇见过显卡虚焊不加电,其实是加点只是电流动点就保护了.所以我感觉像不加电.修了好几天,最后我才感觉到.每天早上第一次都是加不上电的.只要你打开机器有时也就好了.要不就放放电肯定是能好.一开始换过EC   南桥晶振  EC 晶振协振电容等,都不行.还有温控芯片.都不行,后来想想显卡爱坏,先加个焊试下吧,结果好了.有些东西说不准的.显卡损还也有重启 起不来的. 关机关不掉的.机器关了.但电压还有.像这种就不好解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