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 C517M-Geforce6100 上电4秒左右断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01):
   此板是商家拿到我们这儿来的,说的故障是  4秒钟左右要断电。拿到板子后,我四处打量了下,有一个电容在IC9202 旁边,是鼓包的。还有就是 内存供电MOS管,之前已经被别人换过的了。其它地方没有什么被动过的痕迹。还是先上个图吧
C51的板子AMD754架构,NVIDIA芯片组,大家都知道北桥虚焊通病。还有IC9202易损元件。
首先我没有通电,把那个鼓包的电容,先换掉它。插上ATX 电源 ,诊断卡。上电 一看  诊断卡指示灯显示 复位常亮 不跑码。4秒后 掉电。根据这种情况,想了想,肯定是缺少那项供电。于是再次通电 ,瞬间测了下 内存供电MOS管输出脚0.7V  的电压,不正常,之前又被别人 换过的,还有1.5V的南北桥供电MOS管 也是换过的。可能时间长了,耐压效果不是很好了。
于是 ,找来了料板。拆了两个 CPU 供电MOS管的上管。可能你们会照着原板上MOS管的位置,拆料板上的MOS管,但是大家想一想,U供电MOS上管的输入极 D极 输入电压是12V  ,它的耐压值是不是要高一些喃?是不是要比你拆内存供电 桥供电的MOS管 要好一些喃?不然隔不了多久,有可能你修的板子 再次返修。几个MOS管   换好后再次上电,诊断卡显示,复位灯  一闪即灭。有复位 不跑码。不再掉电了。再次查了下 各项供电。内存2.5V  电压正常,南北桥供电1.5V  正常,查了下受 IC  9202 控制的上下MOS管 有1.2V 电压。输出 正常。查U  供电 MOS上管 无控制电压 无输出。断电,再次开机  先把 北桥 压着。 没有反应。用 手没有压出来跑码。不用多说,还是北桥的问题,直接上BGA  。焊后插上电源,诊断卡 复位灯  一闪即灭。顺利跑码  一只到7F   亮了。

找来了一个小风扇。
用热熔胶棒 把它固定好在 北桥 扇热器上面。好了可以多管几个月了。

有说的不对,不好的地方 还请各位师傅 指正。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网友:
其实是CPU风扇设计电路的问题

网友:
好 不错    修好了还加风扇   值得表扬!!好人

网友:
好人呀。。修好了,在加个风扇。呵呵

网友:
呵呵,什么好人哦  ,免得给自己添麻烦。保修 一个月的事。要做到位卅。

网友:
没有U供电??加焊北桥?

网友:
我也是想问一下,没有U供电,怎么那么准确判断是北桥虚焊。

网友:
不错,楼主,写的不错,没有CPU供电,不只和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和北桥也有关系,这是AMD板子的特点。我说的对吧,楼主。谢谢你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和北桥 之间 有往来的啊。呵呵

网友:
不用多说了自己  想想啊

网友:
原来。。。碰到这种板子很少。。。刚去看了一下时序,,CPU时钟,跟总线时钟在U电压的前面。。

网友:
呵呵 找到 答案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