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A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1-09-01):
如题 ,插电以后量3V  5V正常 ,按开关键没反应 等2两分钟左右机器还会自动开机 电流到0.7左右后跳下来 高手请指教

网友:
先测量下触发的基本条件:开关键有没有电压,南桥晶振有没有波形

网友:
先修触发,再修掉电

网友:
机器已好 IO重新焊了下OK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以前遇到同样问题也是EC引起的

网友:
cpurst 这个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