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曲折维修

楼主(2011-09-01):
故障机:SL400   NV独显
故障:不上电
客户描述: 装系统过程中,过程中电脑突然断电,再开就开不了机了。
维修经历:在县级市一家维修店维修:说是短路,换了一个芯片后,依然短路。修不好了!
随即到另一家维修店维修,说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后,不短路,但是怎么修都不上电。
客户无奈之际通过商家介绍,找到我
于是
折腾开始了…………

拿到机子后
开拆……
插电,待机3V 5V 正常
不触发
EC 南桥基本工作条件
发现南桥32.768不工作
取谐振电容,换32.768,无效
南桥被商家已经换过了
决定再换一片
……
换南桥后,
32.768起来了
但是波形畸变很严重
再换一片32.768
波形OK
触发上电,
电流0.8—1.2,然后逐渐往上涨
断电重新插插内存
开机,
电流0.8—1.2—1.45—1.6—1.5---1.75
电流貌似差不多了
接屏
不显
NND,怎么这么多问题
难道还得弄显卡
靠!
看看BIOS有焊过的痕迹
于是直接杀到官网下原版BIOS刷进去
还是不显
开始怀疑显卡了,
决定先查显卡的外围,如果外围正常
只有杀显卡了!
在检查中,
发现板子显卡和北桥想连的四根线遭了“温柔一刀”
边骂娘边补断线

完了开机
终于见到了被联想糟蹋的“Thinkpad”标志!
开始哼着小曲装机……

残酷的实践证明:装机的时候,是不能哼小曲的!

装机完毕后开机
电流倒是啪啪的上去了
屏幕有微光但无显!
接外接
能显
但有方格状花屏
拆开……
目测一显存有加焊过的痕迹
加焊一下
再开机
能亮机
但是过了LOG就出现块状小花
想了想把显卡放到最后一步吧!
索性将两片显存都取下来重植
完毕后通电开机
OK了!
反复拍打显卡显存部位开机,均无花屏现象出现。
开始装机,
并且根据经验,
没有哼小曲!

从装机到装系统,
都一路OK
最后装上电池
插电……
大电流,短路!
已经块被这机子折磨疯了!!
决定第二天再修…………

网友:
第二天来
再次拆机
插上电源量电池口居然有18V
测量充电控制IC U8800   PIN3  ACIN
只有0.8V

理论上讲,
就这个机子而言
插外接电源时,ACIN0.8V
应该不会短路呀?
因为此时Q8811 Q8801是处于关闭状态的!

先不管了
因为IC U8800也有焊接过的痕迹,而且正好手头有MAX8725的备件,懒得去查8725的外围。
直接换上全新的MAX8725E
问题依旧。

还是转过头来老老实实的细查MAX8725的工作条件吧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MAX8725 PIN1 DCIN居然只有3.8V
D8802正端有19V
MAX8725是新换的,
看来只有C8800了
换掉C8800
DCIN正常
ACIN也恢复到了正常的2.04V

装机测试一上午
一切正常。

接着通知客户来取机,

客户来了,
电池的电也快用完了,
于是客户插上适配器充电,
发现居然不能充电!!!!
经过测试,发现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适配器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_(*&!_*&!+*!|+*(!
超级郁闷加无语中……………………
没法
只有又拆机……
一查
发现C8800又烧了
从图纸上看,这个电容烧毁估计是瞬间过压
没法了
NND
索性将这个电容取掉不装
并将D8802换掉
装好机后,
一直测试没有问题
客户拿回去后
没有再来电话,
看来算是OK了!

网友:
故障点 :
南桥坏、32.768坏、显存虚焊、U8800充电控制IC坏、C8800坏

网友:
SL400的板子 还不便宜   做显卡 显存也会爆 爱

网友:
这个太折腾了,没有什么耐心的人都快疯掉了。。。。

网友:
C8800烧 不会是装了耐压不够的电容吧?或者说是不是一开始不是C8800不良,而是D8802不良呢?

网友:
一路修下来还不算太纠结,我修了一个不通电的也一路换了不下5个IC外加飞线最后通电不亮再重做显卡好

网友:
很幽默的版主,狠强悍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
最少要500大洋  要是少了  对的起芯片吗

网友:
很有耐心

网友:
看的很开心,也学的不少东西

网友:
还是理论和经验让人佩服啊,,,有时间我也要去基地培训下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牛,耐心强!!

网友:
一台机器修到这种程度了,没的说!不过我怀疑你是男的。(题外话啊)

网友:
亲爱的楼主 SL400的桥都是打黑胶的 这种打黑胶的桥 BGA怎么加焊 温度怎么掌握啊  能否 传授一下啊  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有耐心。。。。问下楼主。。那些芯片的资料你是从哪个网站查来的啊?以后如果遇到不知道IC好坏可以查下IC的各个脚有多少V。来判断??

网友:
这个机子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佩服楼主,这个收少了都不够本吧

网友:
楼主很强大 赞一个 我有个难修的 能不能给直直招是  发过去给你修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