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三块显卡

楼主(2011-09-01):
昨天去二手佬那淘了五块坏显卡,两块 盈通9600GT DDR3 512M ,三块讯景7600GSO ddr3 384m .目视盈通的一块掉件两个,讯景一个掉件三个,一个掉件十来个,补好后,盈通的好了一个,讯景的也好了一个,另一个盈通能用但风扇不转,焊根线到地,风扇转了,就这样修好了三块,另两块花屏,改天再弄了.

补充内容 (2011-9-3 00:56):
今天搞好一个花屏的:大花,显存供电外加个1500uf电解,12v显卡供电接口旁也加个330uf固体,开机还是大花,运行MATS,结果无错!!!重启,居然不花了,跑3DMARK死机,结果是12v显卡供电接口针脚氧化(不发黑).

补充内容 (2011-9-3 00:59):
另一块花屏的原因也查到了,显存坏了一个,没有配件,暂时放一边了.

补充内容 (2011-9-3 01:23):
有时运气也很差,前阵淘了10块板,修好一块,有一块IO坏,IT8726的没配件,有一块CPU供电坏,RT8855也没配件. 其它7块都是桥坏,拆可用的零件直接卖了.修的时候不小心我的AMD4400X2从此长眠不起.想起就伤心.

网友(点评):
你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LZ 太有才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花屏了的!!准备怎么修好呢!!!

网友:
晕 一看楼主就是干脆的人

网友:
花屏最好修了。怎么不先修了呢?

网友:
二手佬  什么鬼东西都有。

网友:
你运气好,随便就能搞好

网友:
LZ运气确实是好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多少钱淘来的???

网友:
运气好啊。。羡慕。。。

网友:
么么撒!!!!!你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多少钱收的货呀,二手佬可是不便宜。

网友:
楼主啊,等着你修花屏的呢..

网友:
是啊多少收的,我也想去收2块啊

网友:
我从一位来我这收废品的手中掏一华硕EN7600GS256M显卡,测主要阻值正常,于是20元成交,那人走后,擦擦金手指,上机竟然没有问题,跑3D正常,可能是金手指氧化被收废品的收了。

网友:
淘到好宝贝了,恭喜

网友(2011-10-01):
10块板居然那么多桥挂的,LZ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