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 LCD无显示外接屏正常故障【有图】

楼主(2011-09-01):
笔记本LCD不显示(黑屏),但是外接屏显示正常,经测高压板的19V,ON/OFF 3.3V正常,但是LVDS供电没有,找到电路图,发现Q5、Q6都没有正常,所以LVDS供电的3.3V没有,根据图Q5导通就可正常,但是Q5的G没有高电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998-1-1.html
论坛里看到一个同样问题,但是没有最终的解决结果,还有那个"非M态”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补充内容 (2011-9-3 22:41):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Q6坏了,拿到高手那里解决的,但是有点费解的是Q5G级怎么会没有输出的

网友:
这俩个电阻一路是显卡,一路是北桥 测下这两点。查下C15

网友:
问题是这2个电阻找不到,估计备厚厚的助焊剂覆盖了,想知道可否从其他地方拉个控制信号来?

网友:
找一个同步的电压,试一下高压条的ONOFF信号

网友:
备厚厚的助焊剂覆盖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087-1-15.html
     还是先把主板洗干净在说吧

网友:
加入做BGA没问题那就不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