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网卡设备认不到!

楼主(2011-09-01):
HP的
笔记本
在WIN7重装XP后网卡设备认不到!然后又装回WIN7结果还是认不到!!而且也在官网下过驱动打的时候检测不到设备!驱动精灵也是一样检测不到!!!极其郁闷中........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win7

网友:
用原装板装下 看看

网友:
网卡坏或是虚焊了吧

网友:
网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重新装主板驱动看看

网友:
没重装前能认到 那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直接下载驱动硬装

网友:
BIOS里禁用了吧?

网友:
BIOS 里是开启的话就是网卡芯片坏了!换系统不会读不到网卡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我换了一个win7的版本重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