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176 不能看黑色的东西

楼主(2011-09-01):
这显示器很怪,只要是看黑色的图片就会闪 运行CMD也会闪 闪的特历害 一黑一亮的,,关了马上就不闪了 这是什么怪毛病 呀。。郁闷了。。
显示器

网友:
首先背光肯定没问题吧

网友:
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首先点下灯管和高压没问题情况下,刷下BOS

网友:
肯定不是主机的问题。我换过主机。。

网友:
看看灯管 要不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该现象是屏估障!

网友:
有可能灯管老化

网友:
屏或者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