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疼的神舟

楼主(2011-09-01):
今天又接了一神舟Q1600开始来了 是不开机接电流表一试待机电压只有006经检查 待机3V没有 费了一番功夫待机正常了 想里一喜可能好了  谁知道  谁成想到的问题 也是最难的问题 开机电流跳到0.8左右不动又自动下去在自动上来 反复这样 没哲了 可有哪位高手修复过这样的问题 给我们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怎么感觉CPU挂了呢

网友:
CPU换过了 也是一样 换个板子就OK了

网友:
945GM的主板,北桥坏的可能性有一点大啊,感觉像是BIOS寻址不过,先加焊IO实验一下,如果有带灯测试仪先测试一下,或者用内存阻值卡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