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救救我吧

楼主(2011-09-02):
ACER V193W 液晶显示器,经常黑屏,网上一查是通病,更换Q110和Q111即可,但我手上 没有这样PNP的三极管
没办法我把Q110和Q111调换了下,Q110位置的发热,再调过来还是Q110位置的发热,当时我就晕了,难道管子都是好的,
测量Q110的B级2.56V ,Q111的B级2.62V,我想 把他们 的B级 连在 一块,强制他们的电压一样应该 可以了吧,结果却是Q111位置的发热,晕 ,我彻底崩溃了!

参照冠捷的图纸Q110和Q111应该不连任何东西的,这个板子各连了一个电阻不知真么意思,那位大牛指点迷经,多谢了 !

我不死心,又把A电阻去掉,再把Q110和Q111的B级接到一起,结果直接不开机了,把A电阻装上,A电阻到Q110的线割断,
可以开机了 ,还是发热,两个管子都热,彻底崩溃了,A,B两个电阻干什么用的呢,谁给个图纸啊?

补充内容 (2012-3-24 17:35):
将2个管子去掉,直接换了个大的,测试OK!

网友:
在管子发热情况下打开网页是没问题的,玩网页游戏直接就黑屏了,可能是保护了,晕!
搞不懂他是怎么检测的,检测的什么问题,就保护了!

网友A:
找不到贴片的,就用CRT上面的A733代换吧

网友:
此二管在电路里是并联的,你对换也是一样烫Q110,这很正常,还是想办法代换吧,建议不要改动电阻

网友:
看看了解情况。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供电管发热是正常的吧,你要不去查查控制电路?

网友:
唯一的方法就是换同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上2个新的M7A还是发热,直接换上大的2SA940后测试正常,大家以后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M7A 2907 PNP 三极管很常见,主板上能找到,淘宝也只是100个/10元

网友B:
我定了货了,只是搞不懂A,B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的,我看了好多图纸,都没有这两个电阻的。

网友C:
这两个电阻是隔离电阻,避免因两管的起始电压(Vce)不同而造成单管工作的现象,这两电阻的阻值是一样的,一般在1K左右,根据你的的描述,最大的可能是有一个变大了,也有可能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是隔离电阻,避免因两管的起始电压(Vce)不同而造成单管工作的现象,这两电阻的阻值是一样的,一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把A电阻去掉,再把Q110和Q111的B级接到一起,结果直接不开机了,是为什么呢?
没有理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阻是隔离电阻,避免因两管的起始电压(Vce)不同而造成单管工作的现象,这两电阻的阻值是一样的,一 ...

两个电阻阻值一样的,一个460 ,一个4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把A电阻去掉,再把Q110和Q111的B级接到一起,结果直接不开机了,是为什么呢?
没有 ...

电路在临界状态,可以改小这两个电阻,但不能小于22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定了货了,只是搞不懂A,B两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的,我看了好多图纸,都没有这两个电阻的。

找不到可用 W2A 3906 代替,也是PNP 三极管,主板也能找得到

网友:
还是用8550代替吧,功率大,可靠性高,还便宜。

网友D:
楼主如果贴片没有的话  显示屏的空间足够大 可以直接用 直插的三极管

焊到那个贴片位置上去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购买  量少价格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贴片没有的话  显示屏的空间足够大 可以直接用 直插的三极管

我是感觉电路有问题,换了还是要出问题的,跟管子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感觉电路有问题,换了还是要出问题的,跟管子没有关系!

看了楼主的图片  不知道1.8AVCC 是不是2.6V  如果是的话就是线性稳压电路  后面的负载太重了 导致贴片三极管发热

你可以自己用直插三极管  或者其他大功率的贴片三级换上就好了

网友:
PNP三极管在主板上有很多的啊

网友:
恩 这个不错呢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Realtek的原始设计是直接连到基极的,多管并连考虑到三极管的差异,在基极串联电阻,可以避免三极管有的工作有的不工作。我已做试验,这电阻最好在220~330欧。我这只有RTD2533,RTD2553,不过着驱动端口是一样的。470欧电阻有些管子的基极电压拉不下来,工作不可靠。建议改成220~330欧。
    MMTB2907基极电阻用470欧,如果是PHILIS的没问题,用其他厂家的有些工作不稳定。

网友B:
牛人啊!佩服,不过我感觉板子内部有点短路,否则管子怎么会很烫呢?
还有管子烫怎么会黑屏呢,怎么检测的呢/

网友:
把电阻改小是个办法,等会我实验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留下板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佩服,不过我感觉板子内部有点短路,否则管子怎么会很烫呢?
还有管子烫怎么会黑屏呢,怎么检测 ...

这管子热是正常的,如果烫到手不能摸,就有问题了。
你可以测1.8V是否正常,会黑屏先查下1.8V的滤波电容(电解和贴片),也有可能是芯片。

网友:
烫的元件 先替换掉 如果还是发烫 找上级

网友E:
我就想知道 你收人家多少钱,你这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 你收人家多少钱,你这么费劲,

收了他80元,明天送来返修,管子明天也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贴片的,就用CRT上面的A733代换吧

真的可以代换啊

网友:
才80啊。至少120

网友:
这个板子的图纸找到了吗?

网友F:
你不修?修?这些贴片三极管电阻的肯定要备的啊,先进点货吧,要有米才能做米饭吃啊!!!!!!!!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修?修?这些贴片三极管电阻的肯定要备的啊,先进点货吧,要有米才能做米饭吃啊!!!!!!!!

电路简单改了下,看网页没问题,用软件测试了8个小时正常,客户回家说玩网游黑屏,我让他拿回来返修,现在还没送来呢!

网友:
哦,等他拿来给他再弄弄,祝你早点修复,朋友,你也多进点货吧,货全好修啊,这个是我真实的感触!!!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上2个新的M7A还是发热,直接换上大的2SA940后测试正常,大家以后不要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