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UPDATE无法修改82567网卡的MAC.

楼主(2011-09-02):
EEUPDATE v5.01版的改不了82567网卡的MAC,还出新版本吗?还是用其他方式修改呢? 要是有,帮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在windows下手动输入,就是每次装完系统都要手动输入一次。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以前没有听说过,能详细的解说一下吗?

网友A:
本地链接-属性-配置-高级-本地管理的地址(也可能是英文,只要点到那个选择右边就会出现一个框,框的下面有个“不存在”,移到框里输入12位MAC地址,可参考坏主板上的,或者在其它好的电脑上进入命令提示符输入“getmac”照搬过来,不行就多试几个,如果还是能链接却上不了网表示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链接-属性-配置-高级-本地管理的地址(也可能是英文,只要点到那个选择右边就会出现一个框,框的下面有 ...

真的让我很郁闷 , 写不进去啊 , 到了这 , 就不行了 ,

网友:
都不是那个,写什么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