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8 有时开机不显示,两秒自动断电,有时正常,50%机率掉电

楼主(2011-09-02):
华硕N68 有时开机不显示,两秒自动断电,有时正常,50%机率掉电
正常开机后各电压均正常
无明显发汤元件
求思路

网友:
单桥板,
能亮机的话,也不会掉电一切正常,所以没去焊桥
拔掉12V四针不掉电,测12V四针,无短路,上管也没明显发汤,有一组好像发热稍大一些。

网友(点评):
拔掉12v不短路 那是 cpu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
本人回焊技术一般,NF桥,240度,有比较大的机率爆桥,一般只用230度保持20秒动了就手关。

网友:
搜索过论坛上,都换IO换PWM,焊桥什么样的都有。。
想先搞清楚再动手

网友:
重做桥或者加焊CPU座、、、成功可能性很大

网友:
测下CPU供电稳定不。发热管直接换掉。

网友:
CPU供电没问题,只加焊了桥,没敢动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