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02):
华硕A6000开机掉电 754  AMD的CPU
电流上到1.0左右 掉电 跑码卡为00
用手摸北桥巨烫 不知道正不正常
有修过的给个意件
手中没1544芯片和CPU还有北桥换 想确定问题后再定芯片

网友:
有可能桥缺供电 吧

网友:
先查一下北桥供电和时钟,我认为是虚焊造成掉电。

网友:
主要查北桥的供电和时钟部分

网友:
此机子通病,CPU座子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cpu座子虚焊!压下试试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在说,这机子北桥虚会引起掉电,还有AMDCPU爱坏

网友:
我有一台是换北桥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