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七喜)电源烧保险

楼主(2011-09-02):
HEDY(七喜)电源短接没反应,打开里面大电容一只怀孕(220UF200V)没同样的电容换一只(470UF200V)插电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一声响,保险已烧,请问是那里有故障

网友:
那是两只220UF200V电容串联起来的,你看看是否接反了。另外每只电阻上都并联一只阻值相同的分压电阻,如果要换的话,最好是两只都换成470uf的。

网友:
这种现象是硬故障,涉及的零件不多,用万用表查直观。如检测大电解,整流电路,开关管等。

网友:
2楼请问分压电阻阻值多少呢

网友:
见过不少ATX电源,分压电阻基本上都不一样。但都在上百K

网友:
大电容要换一样容量的,不然分压不一样,两个开关管会坏

网友:
查300V镇流管 开关管  均压电阻。

网友:
本人认为开关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SB2040CT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烧保险的话重点检查整流二极管、功率开关管,换高压电容必须换同样容量的,并检查均压电阻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