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内存供电变为2.5V

楼主(2011-09-02):
ASUS X85S SIS芯片组 雷击板 北桥短路  显卡也被拆了
排除短路之后
换北桥之后 又是大短 我拔得快 北桥没有被烧坏
8743管子被烧坏 肯定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我干脆吧管子和8743都换掉 插电正常了 上电电流到0.8 没有上显卡
打内存波形没有 实测内存供电2.5 二代内存应该为1.8
换了内存供电管子与内存供电芯片8632E电压还是2.5
郁闷啊 这板子好贵 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
查内存电压反馈电路,你最好上个电路截图。大家好帮你看看

网友:
查内存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内存电压反馈电路是哪里 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路图,通常是标注“FB”的引脚,此脚的电压肯定异常!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