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A-865PE的主板全板没复位

楼主(2011-09-02):
一块HA-865PE的主板全板没复位,量各供电正常,测时钟波形正常,跟PG到了一块标有DN7047M的14脚块,找不到PDF.望高手出来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14脚的估计是门电路吧,而且老板子的PG是接门电路上的..大都74打头的..你这个7047倒很少见..

网友:
对不起,那上面的的是DN7407M而不是DN7047.谢谢.这个也找不到.

网友:
可以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7407哦,PG电压正常的话,7407应该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