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针带反馈的电源接口怎么接到可调电源上

楼主(2011-09-02):
HP 3针带反馈的电源接口怎么接到可调电源上 我看到在论坛上大家有说加个电阻就能用具体怎么用 请赐教!!!
电源

网友:
楼主你看这个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1547
,或者直接买个现成的HP头子

网友:
主要是需要搞懂这个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针带电压检测的..弄两个电阻把19V分压到中间针的电压值一样了.就可以了..

网友:
6块钱买一个头就可以了,自己也可以做。只是不美观

网友:
中间脚电压6.几V搞个分压出来接就行了

网友:
有根是需要一个检测电压,电压大概3.3V左右,差不多家颗100K的电阻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