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9-02):
今天休了一台显示器,型号为联想LXH-GJI7L3有时重启,供

电查过了正常BOIS也换过了没用。

网友:
开关坏了的话漏电会这样

网友:
显示器也重启??查电源呀 输出滤波。

网友:
“重启”、“BOIS”?楼主,这到好像不是显示器,是主板吧,求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
呵呵。。。显示器重启!!!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
还是用外置供电试试

网友:
  显示器也能自动重启

网友:
到底是修显示器的,还是修电脑的;不管修那个先看看原理再动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