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维修,从未见过

楼主(2011-09-02):
两块一样的主板,故障现像也一样,帮我分析一下,待机几秒后,摸一下南桥,烫得厉害,以为南桥挂了,不能触发,试着去触发,结果能正常触发,还正常跑码:C0-C1-AF-25  按理是跑正常代码了,接显示器就是不显,两块板都是这样。是不是还是南桥坏了?测其它没有短路现像,不是被雷击过。

网友:
待机几秒南桥就烫的厉害,你也敢继续加电跑码啊,胆量真大。
看看与南桥相连的供电IC、USB接口之类的有没有短路的等等吧,别继续加电了,南桥挂了就晚了。

网友:
待机几秒南桥就烫的厉害,你也敢继续加电跑码啊,胆量真大。
看看与南桥相连的供电IC、USB接口之类的有没有短路的等等吧,别继续加电了,南桥挂了就晚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7118-1-1.html

补充内容 (2012-6-24 17:55):
你们一群sb

补充内容 (2012-6-24 17:56):
灌你malegebi

主板王子 -4 严禁灌水
fengchsh -2 灌水也不修改一下

网友:
测桥供电有没有偏高

网友:
发烫什么的.自己去研究下吧 挡25有可能是插了检测卡的原因..也有可能其它IO接口芯片坏了...网卡之类的也可以留意下..

网友:
很可能南桥挂了,也会跑25不显示。

网友:
技嘉865板。南桥坏。

网友:
估计你这是南桥坏了   测下u口阻值应该不正常的

网友:
真是又见高人啊,南桥烫还加电,好的都会挂了,你先测一下u口的阻止吧,估计桥挂咯

网友:
待机南桥烫的话,99%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以前有块845,桥烫继续上电,南桥直接中间爆开,

网友:
发热很正常啊····跑25的都是坏北桥的多。试试北桥换了看看!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测PCI A14脚对地阻值~~~~还有把网卡和声卡拆了再测~~~

网友A:
老实说,待机情况下南桥发烫,说明南桥已经埂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intel的主板吗,。。。。。怎么技嘉呀。。

哈哈不好意思。看错了。以为说INTEL芯片组的。25就是南桥
如果原装板 25 就是刷BIOS拉!!!不过南桥烫也可能桥坏的。楼主的烫不知道是如何定义的无法判断。每个人的手感都不同的

网友:
拆了网卡和声卡  再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待机情况下南桥发烫,说明南桥已经埂屁了
用周星星的语气来念这句话肯定很好玩

网友:
座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