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开机麦克风有很大的噪音

楼主(2011-09-02):
海尔T68D开机麦克风有很大的噪音   开机XP画面 到进系统之前又很大的噪音,进了系统又正常了麦克风没有加强,,请问是怎么回事?硬件的问提吗?

网友:
有个设置问题,我以前搞过一台,不过时间长了忘了。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麦克抗干扰能力差被机子干扰,或者麦克的调节滑动电阻接触不好!

网友A:
是啸叫吗?
系统。还有喇叭处有灰堵的多了。也会这样。。只遇到这两种情况。。没见麦坏的。。。见喇叭坏的多。

网友:
说错
是麦处有灰多也也会啸叫

网友:
清理后做个系统保证能好

网友:
不要麦得了。哈哈

网友:
进系统 用手拍一拍  麦  有没有声音 要是有 还是没有调好

网友:
换一个麦克风试试,不行的话,就看看主板上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B:
但是你一进系统又正常啊。。他只是在XP LOGO处至进系统的画面处,,一进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一进系统又正常啊。。他只是在XP LOGO处至进系统的画面处,,一进系统就正常了。。。?

那清灰试。。不行就拆下来检查啊。

网友:
这种破音很难讲  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ASUS是跟你的机器是一样的问题  调一下麦克风设置就好了

网友:
把原来的驱动下了,然后再装声卡驱动试试!再不行就只能装系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啸叫吗?
系统。还有喇叭处有灰堵的多了。也会这样。。只遇到这两种情况。。没见麦坏的。。。见喇叭坏的 ...

看过你回的好多帖,很不错。很佩服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过你回的好多帖,很不错。很佩服你。

慢慢都会很多。。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慢慢都会很多。。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我都34了,才入这行两个半月。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34了,才入这行两个半月。急啊。

慢慢来...修不好就换...都是这样...相信自己

网友:
1、进系统设置下;2换个个送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