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LCD 暗屏

楼主(2011-09-02):
请问下各位R400  LCD  的屏 是不是有个电压5V 到高压板的。主板上保险是有5V的 高压板上没有5V 是不是屏线断了 还有谁知道这个5V 是到高压板上的哪一个脚啊 请教各位

楼主:
我没有屏线  不然可以直接换上去试下   现在情况高压板上灯是不亮的,灯管 我试过了肯定是好的

网友:
如果高压板上的灯不会亮  这个帖子可能可以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878-1-1.html

楼主:
兄弟 我这个主板上F8 是有3.3v 的啊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高压板要三个电压才亮的

楼主:
请教下 这个F8 保险3.3V  是到高压板上哪一个脚呢

网友:
主供电5—22V
开启5或3.3
ADJ  3.3
地线。

网友:
到高压板上哪一个脚呢

网友:
图纸呀。。万能的图纸!谁看谁知道。

网友:
断没断线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下   不就知道断没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