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1-09-02):
遇到好多显卡都点不亮.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哥大姐指教谢谢

网友:
我就会换爆电容的!

网友:
先要外接电源,看它是否有短路或开路,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若正常再用修显卡的软件是不是读的到BIOS

网友:
坏了 就坏了 只好换了

网友:
看是不是桥本身短了 还是板上的焊点连锡  还有就是周边的电容 电阻啊有没有少了

网友:
会|不|会|和|芯|片|发|烫|有|关|啊|.

网友:
可以用好的板去测试显卡啊  测试各电压是否正常  触摸是否芯片发热等

网友:
我也只会看看电容什么的哈 帮不了你  呵呵

网友:
没|事|我|也|一|样|的|努|力|嘛|嘻|嘻|

网友(2012-10-20):
电容、短路、花屏、没电压、门电路、目前只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