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掉电

楼主(2011-09-02):
这个机器板子拆出来目测没有什么,一切正常,但是进PE ,进系统就掉电,
补充一下这个是英特的U

网友A:
你这样说我们就不好判断了,掉电有很多可能,可能CPU供电不正常,可能挡外设,可能BIOS不对,等等,你要慢慢查一下

网友B:
简单明了!!!换个电原式式

网友:
cpu供电 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换个电原式式

不进系统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我们就不好判断了,掉电有很多可能,可能CPU供电不正常,可能挡外设,可能BIOS不对,等等,你要慢慢 ...

不进系统就没事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看一下显卡。

网友:
吧显卡驱动卸了     在看  掉不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