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翔升G41 PCI复位!

楼主(2011-09-02):
今天修一翔升G41  上的是俄罗斯诊断卡 用过的都知道那个卡的复位指示灯 其实就是摆设 灯不亮 习惯性的以为全版无复位!测各大电压 正常 时钟也正常!那肯定就是两个PG的事情 测IO 有给南桥的PG 3.3V  VRPG 通过2个三极管  也有3.3VPG !看板子比较新 也没断线!测了下HDD的复位 有3.3V 搞电平!怪了 上假负载 找到CPUPG 也有1.2V 顺便找到CPU复位外接上拉电阻 上U 测到也有1.2V!原来板子只是没有PCI复位 其它复位信号全有了 !测南桥边上 那个上拉电阻 也是0V 看来 南桥其它复位都发了 就是没有发PCI槽上的复位!

第一次看到没有PCI复位 其它复位都正常的!在考虑加焊南桥 还是换南桥的!

兄弟们给个意见!

网友:
先加焊一边 不行再 换

网友:
板子 不太好下手!不知道能不能保修的说!能保修 就去保修!估计是南桥下面PCI复位那边有灰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