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8785报错 急 高手 请进

楼主(2011-09-02):
IBM   T40    跑8785  报错 报5下 换 安全芯片和 bios  都是一一对应的 还是不行   密码芯片也试过换了 还不行有那位高手 解析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2011-10-02):
这种情况以往在同样板子拆换安全芯片可好,以前修过一板子,H8损坏,换别的板子H8芯片,可以点亮,进系统报错,H8也是有资料的,建议在同型号板子上拆安全芯片。

网友:
楼上 有见地  我的建议也是换一个同伴型号的安全芯片

网友:
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就好了

网友:
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刷个试试

网友:
跑8785就是没过安全芯片啊,看看接口是否有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
给你一个T40免卡BIOS

T40 免卡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