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北桥

楼主(2011-09-02):
刚发的全新ATI北桥做上去不过内存,测内存的数据地址线NND有对地只有12欧 正常80--120欧左右 拆了排阻 测排阻的输入端只有0欧

网友(点评):
你牛了 别拿ATI不当钞票

网友(2011-10-02):
温度没控制好,芯片挂了吧!!!

要不就是你中招了,买的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