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暗屏

楼主(2011-09-02):
我这有台 T40 是暗屏的 已经排除是屏和高压 还有屏线   屏接口亮度控制心口对地阻值无穷大 我想问问是哪个地方控制的?

网友:
自己顶上去   谁来帮我看看

网友:
看到的请帮忙看看 在线等

网友:
咋我发的帖子没人看?是不是时间短了点啊?

网友:
没所谓 我等久一点再来看看

网友: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这个貌似是一个通病。你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应该有跟你故障相同的帖子的。

网友:
屏要点亮,需要显卡送出VGA_BLON信号至PMH4的44脚,然后才会从55脚送出BACKLIGHT_ON信号至屏线接口的53脚,当然H8的94脚LID_SWITCH信号需要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
H8.75脚,BRIGHT。(亮度控制)只有。0。8。估计这里不正常了

网友:
H8,75脚直连屏线接口。56脚的

网友:
换高压试试

网友(2011-10-02):
先看看灯管能点亮不

网友:
费这个劲 直接改个高压板从屏供电3.3V做开启信号 方便快捷

网友:
最好开机以后对着屏接口查哪组电压没有。如果都查到了没问题,建议换一跟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