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7318 高压保护

楼主(2011-09-02):
把1脚 接地 就OK了 测试 没问题
问题

网友:
可以去保护,但是这样也不会用太久

网友:
要确定灯管没打火的现象,测试灯管平衡电流偏差不大的话才可以去保护。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去保护估计不能长久,总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才出现电流,电压保护啊。

网友:
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