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彩的8500,核心虚焊,差点搞错了。

楼主(2011-09-02):
这卡,据说是花屏,外观真坑爹的完美,上机一看才知道这爹可是坑大了。 卧槽,这副德行?难道是电压有问题,量了下各电压,不对啊!全有,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怎么回事?难道就残董之前说过的显存的电压在通过电感的时候没完全通过?热重启下看看,这次我晕了。
看看,好了?差点没晕倒,难道是借口接触不良的问题?关了点摇摇显卡,重启还是一样完美,oh no!没辙,拆下散热器看看里面脏不脏
卡是不脏,但核心的导热胶却是干了,尼玛呀!难怪成那样,先清洁干净再上机测试一下虚焊程度
这样的画面应该虚焊不是很严重,测试下再说。

好了,果然八个数据位出错,按照11期荣生的讲解,如果读写都报错误的话就应该是显存的问题,要是读写只报其中一项错误,那么应该是核心的关系,OK,照这么说,干核心,风枪就不上了,直接上BGA。冷却后上机,貌似好了,但还是要测试下比较妥当点,这次测的时间比上次快多了不到一分钟搞定。

OK!全PASS,进系统看看,跑下3D。
试上一天,再冷机试试看。要是没事的话就应该pass了吧!

网友:
不错 。虽然问题不大,写的很好

网友:
楼主显卡是重植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不错我一般就直接搞芯片
基本都能好

网友:
感觉有点太折腾了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谢谢楼主的好文章

网友:
"如果读写都报错误的话就应该是显存的问题,要是读写只报其中一项错误,那么应该是核心的关系"

是这样啊。。。。又长知识了

网友:
求问楼主 测虚焊的软件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