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7 掉电

楼主(2011-09-02):
  前天早上来了台机子,装W7会掉电。不定时掉电,可是装XP就不会出现掉电情况。换硬盘,换内存,换CPU,都不行。后来搞烦了,全拆下来测,用的都是自己的东西,就他的一个板子。装好后放他个半天都没事。事后想了一下,他的机箱又是大风扇又是多个硬盘,电源可能吃不消。打开一看电源,电容都爆了。换好后,装上去又开了半天。又是跑3D又是看电影什么都没事。

网友:
那位大虾米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电源输出功率小了。就像以前装98那样 电源的电容鼓了很多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掉电源试一试吗
因为电源就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是电源的问题,那个电源爆电容了。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XP能用不掉电,可W7会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的问题,那个电源爆电容了。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XP能用不掉电,可W7会不定时的掉电。

用W7系统时供电不够吧
W7和XP需要的供电不一样多

网友:
电容爆浆肯定会引起性能不良啊   电容是滤波的  或者轻微击穿

网友:
WIN7和XP的电源管理不一样了,更严格

网友C:
也许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吧。。。供电要求的不一样了。。

网友:
win7华丽界面耗电比较大吧

网友:
系统功能耗电功率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就是他们说的那样吧。。。供电要求的不一样了。。

那这w7要求也太高了。看来以后给别人装机也要注意这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7系统时供电不够吧
W7和XP需要的供电不一样多

嗯。可能是要一个更稳定的供电。

网友:
升级个BIOS试试,

网友:
WIN7 XP软件要求不一样 硬件电源要求也应该不一样,但我感觉最重要有说服力的是那个说电源管理模式不同最有说服力

网友:
win7这个大肥猪,吃电吃的多。XP是个小猴子,吃电吃不多。

网友:
WIN7系统有的很不稳定的。兼容性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