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奇怪的问题 求助大虾们

楼主(2011-09-02):
华硕K40ab的机器  开机连不上网  等到待机后  就可以连上  什么问题???

网友:
进入PE里面试一试
可以上网的话就说明网卡没问题     可以装个系统试试      或者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
有道理
与驱动有关系

网友:
先软后硬,先安装官方的驱动,----换系统---后硬件(看你这种应该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