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50E暗屏

楼主(2011-09-02):
高压只有一个1.5V过来。供电都没有.拆开主板,量保险有一个上面带“N”的旁边没有标,没有通,是保险吗?上次因为我搞错了,把机搞的没显示,师傅把我骂了一顿,今天师傅有事去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去搞,再没显示就完了。。  请教大家。。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不就可以判断了吗!是主供电保险的话肯定有一端连接主供电那里的。

网友:
白色的 上面有标的话应该是个"f"

网友:
那上面标“N”和上面标“F”是一样的电阻,只是字母不一样.

网友:
n 直接短了

网友:
果断短了他,不要怕哪个没有修坏过几台机子的啊,你师傅也一样,他学的时候估计也会修会机子的

网友:
好好测测     不是你搞坏的最好先别动手    万一出了问题还是得自己担着    本来学徒就没什么收入的   谨慎

细心很重要,谢谢提醒..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好像是东芝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找了台机,换个一样的上去,果然好了,高压有电过来,但是高压管也坏了,要怎么改...太多线了,不好改...

网友(点评):
高压条就好改多了,对照原来那个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好像是东芝芯片的问题

哦,那个东芝芯片有什么作用。我在T41上的板也看到了,它在南桥旁边..

网友:
你还是等会你师傅回来搞吧,听你这样说的搞,我都感觉怕怕的,小心又会被你师傅骂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接口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