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就好 请大虾们支个招

楼主(2011-09-02):
有一台 T42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没任何反应 卸载之后就正常了  而且 在进完滚动条的时候画一下  显卡已经排除了  因为换过 还有 显卡晶振也排除了  也换过  支个招啊

网友:
显卡虚了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有见过装上驱动会花或者不亮,一个是做的显卡不过关,再一个就是显卡体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有见过装上驱动会花或者不亮,一个是做的显卡不过关,再一个就是显卡体质不行。

显卡做事没问题了  还有 显卡也没问题 因为是个新的啊

网友B: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C:
显卡供电,显存都会引起

网友C:
显卡上有BIOS吗? 如果有就写下试试

网友D:
显存有问题会出现灰屏。有遇到过。要么还是显卡的问题。要么就是驱动。。多试几种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显卡就好了

我说过 显卡我都换过了 你看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显存都会引起

显存不可能了  因为在显卡上  而且正常亮机 唯一的就是加载驱动就黑屏

网友E:
T42的7500显卡吗?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在显存上加一层锡纸,温度要合适,上面风嘴远一点(或是温度底一点也行)。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显存出问题了,再换一片上去吧,做好点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上有BIOS吗? 如果有就写下试试

显卡上还有BIOS??????

网友:
那还有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有问题会出现灰屏。有遇到过。要么还是显卡的问题。要么就是驱动。。多试几种驱动。

你的意思还是驱动的事吗???

网友D:
我有给别人重装系统。。装好显卡驱动后。。半边屏暗。半边亮。。。我心当时就凉了。。我说不要灯管坏在我手上就不好说了。。最后重启动时滚动条。正常。。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进系统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T42的7500显卡吗?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在显存上加一层锡纸,温度要合适,上面风嘴远一点(或是温度底一 ...

显卡换了 还是那样  显卡和显存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你换了,但是不排除新显卡有问题,还有就是你做上去有没有问题呢,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点评):
如果你对自己BGA功夫有100%的信心,那就再换片卡试试。我自BGA还算可以的,前两天搞了两台T42,用了三片卡。因为这个卡跟一般的芯片还是有区别的,有两层,所以,请你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给别人重装系统。。装好显卡驱动后。。半边屏暗。半边亮。。。我心当时就凉了。。我说不要灯管坏在我手 ...

哪我试试 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T42的7500显卡吗?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在显存上加一层锡纸,温度要合适,上面风嘴远一点(或是温度底一 ...

我下载个驱动试试吧  不行再弄显卡吧

网友(2011-10-02):
显卡都换了全新的了还去搞显卡  晕死了 怎么不查下北桥呢 你这情况应该是黑掉以后稍微等久一点就会蓝屏报错  做下北桥吧 要不换个北桥也可以  要不你进系统把AGP模式改一下应该也可以用  不过速度就很慢.

网友:
修过加载显卡黑屏的,可能是显卡供电不正常.电容换掉.不行换上下管.

网友:
显存出了问题把。

网友:
先软后硬,先重装显卡驱动(官网上的),后重做显卡BGA(确保芯片是好的)。

网友:
显卡供电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是图标很大的花
如果是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差不多的,是惠普的,重装系统好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首先说明下,新的显卡不一定是好的。其次好的显卡也不一定一次做好。你要觉得你的东西和你都没问题的话,多找几个驱动试试看把,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T42我的机子我修过不少,你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几次,都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就好。ATI 7500 显卡的问题很多,新的显卡偶尔也发现有个把片有问题,我建议你再换一片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换过了,在焊显卡之前有没有看一下PCB上的焊盘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多半都出在显卡这一点

网友:
不要多想 整显卡呀

网友:
驱毛,不用搞了,我搞过的,你改个通用高压板算了,保证亮,不用搞显卡了

网友:
更换个显卡,

网友:
查下显卡的供电,看看有少电压的吗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