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反复折腾的不开机问题,原因原来这么简单....

楼主(2011-09-02):
送修的一台DELL 1526上电不亮.
开盖发现风扇口堵死,二话不说马上拆板做显卡,装机测试一切OK,交付使用.
第二天,客户来找麻烦了.说回去后晚上使用正常,第二天一开就不亮了.机主问回去的时候机器放在车后座,是不是震出问题了?马上又给他做了一次北桥(集显),然后又亮了,交机.
第三天,客户又来了,脸色不太好.之前CPU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会不会是因为过高导致芯片不良了?毕竟这机器工作的时候温度很高,一般都有六七十度,然后定了芯片换之,测试一晚都没问题,今天早上想再试一次机然后通知领机.郁闷的是,老问题又来了,上电不亮!
老子可真丢不起这脸!
CPU 北桥都排除了,各电压都正常,剩下的只有南桥了.在做南桥之前,量了一下南桥各电压都正常,挤压芯片没出现奇迹.
偶然量到CMOS电池,竟然只有2.2V,一般电池电压低于2.4V,CMOS电路会工作不正常,通常表现为设置初始化,时间不记忆.取下电池,加电,一上即掉,装回原电池,挡机.换了一颗新电池,开机OK!
AMD SB600,真&^%$#@SB!
记住教训,SB600 无RTCVCC,掉电.电压不足,挡机.
图纸上看RTCVCC仅由小电池供电,不象一般机器会从3V并接供电,可想而知这种机器的小电池寿命

网友(点评):
做显卡还有点理由,说一说为什么做北桥?你这个只有结果没有诊断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凤城 -10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走错路了,所以难

网友:
神州的板子好象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凤城 -10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凤城 -10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一波三折呀,花了大功夫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可是你做了两次显卡不是也好了吗?  为什么第三次不做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有电压了就不跑码的   哈哈

网友:
维修关键就是思路,如果思路错误很难修好;另外,有不少的板子CMOS电池电压过低时都会不开机,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台式机)!

网友:
是不是 SB600 SB700  COMS电池没电了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为啥你做下桥 有可以用一晚了 ?有点不解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个机器,不知道这机器的BIOS电池怎么这么不耐用的

网友:
修的时候应该先来基地查查

网友:
这种机器我见过,记得是国产的神州还是什么来找,是AMD芯片组,竟然换了块CMOS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我知道ASUS 有的机器不上电池不触发的,南桥是SB600还没遇到过

网友:
只知道ATI和有些AMD的芯片组不上BIOS电池点不亮的

网友:
这个还不知道,学习

网友:
CMOS电量低是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网友:
杯具的研发,这种设计就是给我们送钱啊

网友:
很感兴趣的是楼主上两次加焊收了多少大洋,要是你前两次收入高,这个弯路走得还是值得

网友:
如果故障真是RTCVCC、那不对啊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 我先看内存 在看CPU 再看CMOS电池 最后再动扳子

网友:
今天也搞了一台这个机器,看电流到显卡了就换了显卡,结果看电流还是档显卡,一量电池真的是电压低了只有1.8V,换了以后就好了,差一点赔显卡,ATI现在被AMD收了没想到还是有这种问题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这个是没有待机电流啊,比哦谁都换了,刷了还是不行,开机电压也出来啊闹心啊

网友:
我想问下lz,是不是你们修机器都不用诊断卡先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