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拿一台机老是蓝屏

楼主(2011-09-02):
如题一台新的机器内存也换了。但是还是老是蓝屏。硬盘也是新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主板也有问题呀!

网友:
本人是新手

网友:
bios 硬盘接口设置不对也会蓝屏

网友:
如果进系统就蓝屏的话 很有可能是硬盘模式不对  进bios设置下就行了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主板了  主查南桥

网友:
蓝屏 又是新机 只能用替换法来看了  一个一个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