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6120 hstnn-105c 不认硬盘

楼主(2011-09-02):
你可能看错了,我这有两台一样的问题换硬盘就认了只是进系统蓝屏

网友:
先软后硬。找到故障点,集中火力击破它

网友:
看看硬盘模式调了没???

网友:
出现蓝屏说明已经加载WINDOWS了 只是没有正常启动。90%是硬盘模式问题  。

网友:
该SATA的模式吧

网友:
看看硬盘模式调了没

网友:
妈啊,我今天修的一台,也不知道是不是硬盘模式改了。忘了看这个。新手到底是新手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