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个联想的硬盘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11-09-02):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硬盘上面两个螺丝拧下来了,另一面还有螺丝,可是另一面的机箱盖是固定的,拿不下来,

现在怎么拆下来硬盘啊?

网友(点评):
压住上面的金属片然后向外旋转

网友:
整个固定硬盘的架子可以拿下来 上面有个耳朵

网友:
联想大部分机子是不用卸螺丝的,有金属卡扣 掰一下硬盘就可以旋转90°拿出来

网友:
中间不是有个不锈钢的卡子,向下按着,外面拉

网友:
那里有个卡口

网友:
把前面的面板拆开,就见有三个罗丝,一拉哪个扣就起来了。

网友:
哈哈,楼主 。硬盘架上那么大的暗扣你竟然没看见

网友:
亏你是老革命呢

网友:
一看就是家悦系列的!呵呵

网友:
晕,我拆过这样的,要先把总个硬盘架子拆下来,就是硬盘架子中间位置有个大的扣,掰下就可以往外拉出,再把硬盘旁边镙丝拆下即可

网友:
你家家的,这个也上来发!看图。就是它!今天有心!搞你螺丝明天你也搞不下来!

网友:
排除一切开关后如果还拿不下来,有些机器是需要拆掉前置面板的

网友:
按11楼的指示拉那个扣,然后以机箱前面那边为轴往外旋转架子

网友:
这机器以前拆得多了,机壳前面应该还有1-2口螺丝的。

网友:
楼主是故意的吧?

网友:
黑圈处是滑道 顺滑道上划

网友:
1.卡子下按 2.按住卡子向上拉 就下来啦。实在不行暴力拆解 用气割或切割机

网友:
谢谢各位啊,

那个耳朵很神秘,我往左右扳,搬不动,往外拉也没动,

原来把那个小耳朵往外搬一下,然后整个硬盘连支架沿着那个轴转半圈就拿下来了。

这个做的就不如hp的了,hp的里面有箭头、示意图。

网友:
哈哈。还真没拆过这种硬盘,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