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1-09-02):
CPU的管理芯片是ISL6566BCB28脚的,第二脚接一个103的小电阻到3.3付,不知道为什么,en脚有1.8伏的电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全板无复位,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查,求高手指点

网友:
CPU没VCORE  测一下CPU_PWRGOOD信号有没有送到电源管理芯片,还有电源管理芯片的VID0-5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CPU_GOOD信号 可能是CPU有问题了 如果有前CPU_PWRGOOD 和VID0-5 那么故障就在电源管理芯片这里,好好测一下周边的电阻可能有变值的了,再不行把管理芯片换掉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