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L9VB4换了驱动板跟屏线抖屏

楼主(2011-09-02):
修台长城L9VB4原来是按键不受控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加焊了下MCU好了可用了几天就又不行了想想看可能是MCU坏了吧。结果直接改了个通用板上去屏线当然也换了。不过新问题又来了,现在屏幕会抖动,电源可是外接适配器的呀!难道是屏本身的问题?店里有三台电脑两台是845的主板接到上面屏都会抖还有台是G31主板的电脑接上去不抖,奇怪了难道这跟显卡也有关系?求解中……

网友:
如果能用以前的屏线 那就试试    前面屏要是好的 就不要考虑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