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 intel (965大板)原装板 E210882没主复位求助

楼主(2011-09-02):
想问下高手们,这块板没主复位,现查到,待机2.5V。但是能触发,百思不得其解啊。南桥旁边有个MOS管,输出0.8V,(第一次见到有0.8的电压,是给南桥的,有LM324控制,输入和对比电压都正常)。追ATX8脚进IO了,CPU供电IC查到好像没输出PG,但是核心供电又正常,想问问师傅们,我是不是该从CPU供电IC下手来修主复位?

网友:
0.8V应是偏低

网友:
咦,好吧,问题应该解决了,待机3.3偏低,修出来待机3.3可以跑码了,不过会掉电,应该没插风扇的原因,等客户拿风扇过来测了,蛋疼的DELL风扇还是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