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山寨机图纸....

楼主(2011-09-02):
有修过此机的机器.,有这图纸的朋友请分享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此机找不到板号.,山寨机..CPU N270+北桥945GSE+GBM南桥+IT8502E

网友:
我也很需要  挺一个

网友:
急呀,不知哪位大侠能出手相助。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很难找到图纸,最多找个参考的  建议求图纸的时候一并把故障说出,便于大家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故障是CPU没电压.  采用的IC是MAX8796

SHDN#为底.也就是IMVP_VR_ON为底电平

跑电路IMVP_VR_ON是EC直接发出.,  查了下EC没有收到HWPG.

HWPG不知道是从那里过来的,一直没有跑出来..

1.05V  1.8V  1.5 V 电压都已产生 ,各PG也有产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503
这位兄弟发的图纸.,就是我想要的.

但找不到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是CPU没电压.  采用的IC是MAX8796

SHDN#为底.也就是IMVP_VR_ON为底电平

HWPG 是 1.8 1.5 1.05 PG 合成的  信号。  就经过 ,,
  这大概 架构的图纸我有   但是电压芯片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