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F不触发

楼主(2011-09-02):
主板型号是A8JP,待机是0.08,不触发。开机键上只要0.3V,U5401的5PIN只有0.32V     1PIN  3PIN也是19V的电压,还发烫,换了一个U5401还是发烫。断开JP5400插电0.0.2,U5401的5PIN有3.3V了,也不发烫。接上JP5400就拉低了,但是我把相连的U50 U30 U21都换了还是一样。。测所有的电感也没有短路的,休眠开关也拆掉了,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查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可以触发,电源不触发,待机0.12

网友:
楼主,你把充电芯片取下来,再开机,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那就查充电电路啊。。。

网友:
+3VAO被拉低说明后级有短路,在JP5400这个点上加电压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烧板呀,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