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我晕倒啊,两块都是确定是显卡空焊,做上后都不行

楼主(2011-09-02):
IBM T42 显卡是9600的,确定是显卡都是好的,,,开始没有做,按下显卡都可以显示,做显卡后都是触发0.4掉电,这个是上了CPU的电压,没有上CPU 触发0.32,,,,我就搞不懂了,两块搞成一样的情况,这两块都是成一样的问题了,气死人了,,,,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我对这个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晕啊,,

网友:
恭喜楼主啊,你好厉害哟,两块都搞成一样的了,呵呵,玩笑啊
T系列的板做显卡呀特别注意,很容易把南桥和北桥搞虚,我以前还经常做显卡后都不触发呢,现在你只能去搞桥了,

网友:
大哥你就这样回我啊,叫我做桥啊,,桥是百分百没有搞空焊的了,,我这款机7500显卡我都做了二十几台显卡了,,,没有一台显卡没有做好的,,,,这个是同一温度的,,,注明,,,第二块我拿下来试了,,,没有上显卡试的,,就是拆下来了,上电,就是那种情况,,,拿掉Q59 都跑4A的,,,两台一样的情况

网友:
看来楼上这位“大叔”很有经验哦

网友:
如果按下显卡能 亮,做了显卡就掉电,故障点估计还是在那里,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以下

老A -4 看到你在好几个地方回一样的灌水帖

网友:
你再认真细心的重做一次BGA试试看,估计还是没有做好的缘故

网友:
有没掉小元件?

网友:
没有掉件之类的,,,显卡也重做过

拿掉Q59 就跑4A

网友:
我改了下线路,,不拿Q59也不会掉电,,,,,我对了下,9600与7500显卡都差不多,就是有些电子电容位置不一样,,对那个7500的改,,改好了,,上电跑A4,,,现在做下显卡,看下能不能好,,有结果了,给大家说下

网友:
加焊一遍没效果就要换卡了。这个显卡现在很多已经要换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搞到了在!!!!!!

网友:
跑3D正常

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