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绿灯不亮 K6板子 求助

楼主(2011-09-02):
机子进水的..现在绿灯不亮.会闪..我看PDF 看到u6990第五脚是连接检测脚LED绿灯的 电压是1.1几V

。。而u6900的VCC是和U6901的第四脚相连的,然后u6901的1,2脚的smc_bc_acok  好像是u700014脚发出的信号变成的?

本人表达能力差 请各位大大帮帮忙 谢谢。。。。。。。。。。。
一般LED绿灯是要3.3才会亮吧?? 请大家给个思路  机子是A1278  K6板号  有点位图的也请送个 谢谢

网友:
没人帮助下吗????悲剧啊

网友A:
u6900 VCC有没有供电?那个是由SMC发给U6901,然后U6901发出信号给U6900做供电使用。如果有那SMC就没有什么问题。先换了U6900再说。我上次修是绿灯不亮。换了之后就好了。那根线是SMC跟充电器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900 VCC有没有供电?那个是由SMC发给U6901,然后U6901发出信号给U6900做供电使用。如果有那SMC就没有什么 ...

那U6901 smc_bc_acok这个信号是几V的啊? 1.2脚是有。但是都是1.几V  好像 不正常啊。。

网友:
这是苹果机吧,我也有一台,灯是亮的,可就是不开机,之前是进水的,不过电池好像充不进去,充电电压也有,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也开不起机的

网友:
手上正有一片跟楼主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