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一头烧焦了,橡胶支架也没有了.怎么办.

楼主(2011-09-02):
一台联想L2060WD的显示器,上下各一个单灯管.下面的灯管一头烧焦了,支撑灯管的橡胶架了,也成灰了.淘宝上也找不到这样子的支架,大家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请有经验的哥哥们,指教!

网友(点评):
图片在什么地方拍的 .....

网友(点评):
在希望的田野的旁边,修理液晶,直接连线就好了,加热缩管啊。

网友(点评):
·用玻璃胶吧!!!先把灯管放好 然后用玻璃胶打算去 等干了 在说

网友:
橡胶套头不用也可以 就用热缩管包上就可以了 在装的时候注意点就好了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哥,还有就是线也不够长了,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线接的啊,就是灯管的供电线,烧了变短了.可以用什么线代替

网友A:
你第二个问题就有些OUT了,接近原来的线不就可以了,接上一截不就行了

网友B:
线要是不够长的话,就把灯管的插口,剪掉,中间,接一段线,线接头和灯管灯管接头用热缩管包上,就OK了,另外,你窗外的景色不错,一片玉米地,哈哈,前天我也在家掰棒子了呢

网友(点评):
观察得够仔细!

网友:
反正可以绝缘的就可以了,但不是漆包线哦!

网友:
大哥那你得找个坏液晶,把里面的灯管拆了,然后用里面的橡胶支架,比较麻烦

网友:
没有橡胶头用热缩管但是套两层会更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要是不够长的话,就把灯管的插口,剪掉,中间,接一段线,线接头和灯管灯管接头用热缩管包上,就OK了,另 ...

兄台,何方人士,周口的吗,我是项城的

网友(点评):
我是内蒙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个问题就有些OUT了,接近原来的线不就可以了,接上一截不就行了

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感觉接线,不可靠,怕用不了多久,又坏了.那多不好啊.两次都是同一地方出问题. 人家还来找你修东西吗.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C:
焊好 多套2层热缩管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好 多套2层热缩管 没问题的。

感谢指教.因为面板的角都有点熔化了,怕不安全.所以想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网友A:
你是一个比较负责人的店主,一切为了客户、为了客户的一切,为了一切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比较负责人的店主,一切为了客户、为了客户的一切,为了一切客户。

接好后,可以用就是100块钱,为了钱,哈哈

网友:
704胶吧,水珠大的一滴糊上去晾一个晚上就好了,
再完美主义一点,用环氧树脂,高压包就是这样做成的

网友:
看来好收成啊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

网友D:
用热缩管,和胶棒子回定。

网友:
我的是焊好了用黑胶带缠起来的!

网友(点评):
温度高了 黑胶布有啥用捏 兄弟·

网友:
做好绝缘,,,

网友:
这款机子都是这样,我换了好多台了。都是包两三层套管。有的半年多了也没有出现返修的。

网友:
烧焦了说明发热比较重,换个好点的铜线,做好绝缘

网友:
请问,这个l2060wd用多长的灯管啊,445MM的吗?请指教!

网友:
我以经修两个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了。和你一样,都是一个毛病,两根管烧一头。我单独发的橡胶头,焊好后再用热容胶固定一下,干后找平,多的胶用刀削掉。装回去就行了。这是联想这个型的号通病。

网友:
在我们这里30就有人干啊, 悲剧 - -

网友:
只要灯管没坏。我都是焊好了拿热缩管套好,然后热熔胶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热缩管,和胶棒子回定。

温度高  不能用 胶棒的

网友:
用热缩管绝缘,然后用热熔胶,固定OK

网友:
别打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好 多套2层热缩管 没问题的。

   听张大师的错不了!

网友:
     像这种样子的还真没什么好的办法,上热缩管,把线线接长就可以了,有些细小的东西需要自己去琢磨!

网友:
楼主照片位置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铺里?怎么感觉像在碉堡里啊?

网友:
下次不坏 谁还来修

网友:
我都是加上热缩管,直接安上去,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套热缩管 就行

网友:
图片是在自己家里的楼上拍的,门面房后面是庄稼地啊,这么多的问图片在哪儿拍的,呵呵.想做什么?

网友:
这是联想下乡机一20寸显示器的通病,我也遇到过几个此类现象,一般用热缩管小心包好即可,这个显示器显然没有考虑到灯管温度问题,竟直接用塑胶护着灯管,没用其它过热保护措施,现在联想越来越不注重其品质了。

网友:
热缩管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