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发出臭味 是不是不行了

楼主(2011-09-02):
LG194WT. 液晶显示器.
也不知道是放在桌子上的散热位置不好还是怎么的, 经常发出一种恶心的味道,必须打开吊扇才稍有缓解不会被熏得头晕.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打火的腥臭味。电视剧打火的那种腥臭味。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我来告诉你吧。是一条或几条壁虎在电源板内被高压电死了,腐烂发出的恶臭。准确率百分之百。
踏雪无痕555
想法很有创意!

网友:
估计是里打之的那种腥味吧...靠近闻闻 再听听..里面有没那种:滋滋的声音.

网友:
灯管打火....打错了个字.

网友:
用起来没有问题,估计里面有动物。打火或电容坏的话,应当不好用。

网友:
有打火的地方呀,,

网友:
楼主又养动物了

网友:
显示器应该进东西了,高压打火的话显示器应该是用不了的,打开看看吧

网友:
你都没有拆开怎么知道里边有什么啊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动物死在里面了。。

网友:
因为显示和电脑常常有小动物进去.好蟑螂等

网友:
楼主看看二次升压的那个250V电容,没有问题就是高压包鼓了

网友:
不会是蟑螂就去了吧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电容漏液了。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电容漏了,又不是冰箱空调,又进不了耗子!

网友:
高压变压器发热或是打火,灯管打火,电容爆掉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情况,你只能一个个查了

网友:
O3了,你看上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破了.

网友:
拆开看看 ··· 应该是进动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