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部件(长城E530上的)

楼主(2011-09-02):
背面烧的不成样了,长城E530,卖我个
淘宝上没有找到

网友:
哥 ,这个都是小问题, 用刀片小心点把烧坏的地方挂掉。然后清理出线路来。接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开关那片底部都烧的快透了,轻轻一掰开关那一大片就掉了,屏还是坏的,要用外接的显示器,主要是熟人(高中教师),要是别的客户都直接让报废,那人抠门的很,我说把开关用线接出来他还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那片底部都烧的快透了,轻轻一掰开关那一大片就掉了,屏还是坏的,要用外接的显示器,主要是熟人(高 ...

楼主这个机器我建议你换板这个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