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40求助

楼主(2011-09-02):
板号:广达QL6
开机跑到0.3A左右掉电,测内存电压没出。

测量芯片脚位:
6:COMP  5V
10:S3   3.3V
11:S5   3.3V
12:     19V
14:V5FILT   5V
15:V5IN     5V
16:CS       5V
22:VBST     4.7V
芯片换过两个全新,电路中的电阻全换过了,PQ31与PQ32换过,PL9换过,PC14换过。
示波器测量无瞬间脉冲。求各位大师指教。
神舟 HP650 SW8

网友:
PG信号呢?

网友A:
条件都正常,芯片也换了还不出电压,貌似不是内存这块的问题吧
时序之前的电压都出来米 +3VSUS ,+5VSUS以及+3V ,+5V 这两组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都正常,芯片也换了还不出电压,貌似不是内存这块的问题吧
时序之前的电压都出来米 +3VSUS ,+5VSUS以 ...

电压都出来了,我屏蔽掉EC的HWPG之后不掉电,测得除内存电压外,CPU电压   显卡供电 桥供电都出来了